求教钢丝螺套用处大吗

楼主(2024-05-06):
总觉钢丝螺套用处不大,各位有实际经验的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基体材料强度不够;或者基体材料不能满足重复拆装的要求;有些零件只是个别螺纹孔有问题,报废可惜,可以用螺套进行返工等等~

网友A:
一般都是铝合金使用钢丝牙套,需要反复拆卸的,我们一般首次不会使用钢丝牙套,直接使用螺纹胶,返修的时候很难拆开,拆开了基本牙都废了,就上钢丝牙套,不然使用寿命不长。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钢丝牙套,因为就是留一个问题点,让客户返修,多赚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铝合金使用钢丝牙套,需要反复拆卸的,我们一般首次不会使用钢丝牙套,直接使用螺纹胶,返修的时候 ...

合理!

网友:
对于螺孔修复还是有些用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铝合金使用钢丝牙套,需要反复拆卸的,我们一般首次不会使用钢丝牙套,直接使用螺纹胶,返修的时候 ...

这招够阴

网友B:
铝合金的活树脂材料的需要使用钢丝螺套

网友:
铝合金件常用,不然多次拆装,容易滑牙。

网友:
用在经常拆卸,材料容易滑牙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的活树脂材料的需要使用钢丝螺套

树脂用的是热熔铜螺母

网友:
用处肯定大啊,像塑料件、铝件的螺纹,用钢丝螺套耐用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树脂用的是热熔铜螺母

学习了,我们也有用钢丝螺套,效果还行,热熔螺母是注塑时用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们也有用钢丝螺套,效果还行,热熔螺母是注塑时用还是?

模内注塑或者后期热熔,比较少用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