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镗床加工的必要性

楼主(2024-05-07):
像这种大功率撕碎机,主轴轴承座是和方箱一体的,所以通常都用镗床加工一下。使用调心轴承也不例外。

但是如果轴承座是外置的(用螺栓固定在平台上,方箱和刀轴之间有间隙),是不是就可以免去镗床加工,只依靠螺栓调整位置就可以了?

恳请懂行的指点一下

网友:
轴承座底面还是要加工的

网友:
安装大底板的面铣平,对安装方箱和轴承座的地方使用定位销定位,对方箱和轴承座各自镗孔加工即可

网友:
那外置轴承座的安装面,还不是得飞平面,不还是要镗?

网友:
理论是可以,类似减速箱上下箱体合起来加工,但你外置轴承座不就多一位安装累计误差,这个好调整吗

网友:
你这样得好!

网友:
精度要求低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体的比较好,你这个机器震动应该是很大,如果是分体的就靠那几个螺栓不太靠谱吧,至少需要经常紧固

网友:
按照你的方案,螺栓容易松动。装上去再镗,主要是保证同轴。大尺寸或高要求的零件,装配累计误差需要提前考虑

网友:
能调整当然可以,但是安装麻烦工人技术要求会高一些,设计力求能让后面装配傻瓜式装配

网友:
调不是不行,但是调起来麻烦,成本高。一般考虑还是不采用调的方案

网友:
可以不必上镗床加工,按你的思路仅螺栓固定是不行的,因为设备振动易造成螺栓松动,需要装配时,两轴承座找正后螺栓紧固,然后把轴承座周圈焊接牢固即可,我们做的很多同类设备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转速 扭矩工况要求了?要求高的话得整理加工,而且还需要定位销配合,方便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