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合页翻转如何固定

楼主(2024-05-07):
如图,我想做一个这种料框,正面挡板一分为二,中间用合页连接,上半部分是固定的,下半部分是可翻转的

我想问的是,下面这块活动的挡板用啥方法固定呢,关上的时候不会往外,翻开的时候不会掉下来?

目前没有思路,还请各位大佬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5&id=781971348751&ns=1&priceTId=214780c617150629865184864eb883&spm=a21n57.1.item.16.6f18523cpHJcKJ
这种窗户的滑轨

网友:
图中的长铰链一般是焊接的,要安装的就选楼下坛友的这种带孔的!

网友:
不能考虑用液压挺杆吗?单纯的合页难实现,带阻尼的关上的时候大概率关不严,或者你研究下家用的衣柜的那种阻尼合页,不知道向上打开能不能支撑的住。

网友:
关上的时候不会往外,翻开的时候不会掉下来?

先说说受力。

关上不会向外:有多大的力?风流?
翻开的时候不会掉下来?这玩意会震动吗?

开关是手动,还是自动?

网友:
上下各加一个门碰之类的东西

网友:
门碰或者磁吸。上翻的话。加个旋钮柱塞。安全。最近刚做的一个项目。

网友:
磁吸,美观又有保障

网友:
感觉磁吸好一些 安全稳定

网友:
加个伺服电缸撑住,装个基恩士视觉,能识别你的眼神想打开,PLC发命令伺服电缸打开

网友A:
关上时候加磁吸,打开的时候,加个氢气弹簧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上时候加磁吸,打开的时候,加个氢气弹簧那种

氮气

网友:
参考面包车后备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上时候加磁吸,打开的时候,加个氢气弹簧那种

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
合页可以选择那种阻尼比较大的,任意位置都能停住,不会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