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质量识别解决方案、判读溶血脂血黄疸指数的相关模块或是方案

楼主(2024-05-07):
如标题所示,各位大佬有相关做过此类方案的吗。先说下个人的思路,本想用光纤识别分层,用相机识别血清里的物质,但不知是否可行,问了几家做视觉处理的都没有相关好的方案。

网友A:
先搞清楚客户的判定标准,然后每一项判定标准能用什么方法去检测,没有先例的就做测试验证,并且需要客户那边提供一些不良品做比对和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客户的判定标准,然后每一项判定标准能用什么方法去检测,没有先例的就做测试验证,并且需要客户那 ...

首先感谢回复,这个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想法,视觉评判的标准为:轻、中、重三种。血清分层的层数为2层,血清一层、血细胞一层。识别率在90%以上。这个做测试验证目前没有方法可实验,因为需要外协厂商提供样品,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找厂商咨询完后确定方案再实验,现在也是一头雾水,没有找到着手的地方。

网友B:
@aban 大佬请看,和我们聊的东西有点相关哦

网友B:
检测新生儿的黄疸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新生儿的黄疸指数?

这个不太清楚,只是讲的话有黄疸这项

网友C:
用光谱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这个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想法,视觉评判的标准为:轻、中、重三种。血清分层的层数为 ...

血清里的物质,,,,什么物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光谱测行不行?

对,一般用光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血清里的物质,,,,什么物质?

就是溶血脂血黄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一般用光谱。

光谱测波长吗,那得需要几路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溶血脂血黄疸啊

溶血性黄疸是指红细胞遭到破坏,发生溶血反应,血红素释放到血液中,胆红素浓度升高所致的黄疸。
溶血性黄疸多数是由于大量红细胞破坏,形成大量的非结合胆红素,超过肝细胞的摄取、结合与排泌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溶血造成的贫血、缺氧和红细胞破坏产物的毒性作用,削弱了肝细胞对胆红素的代谢功能,使非结合胆红素在血中潴留,超过正常的水平而出现的黄疸。
一般溶血性黄疸为轻度,则皮肤呈浅柠檬色,急性溶血时可有发热、寒战、头痛、呕吐、腰痛,并有不同程度的贫血和血红蛋白尿,尿呈酱油色或茶色,严重者可有急性肾功能衰竭。慢性溶血多为先天性,除伴贫血外尚有脾肿大。

~~~~~~~~~~~~~~
lz是要检测胆红素浓度吧?

网友:
溶血性黄疸正常值范围通常指血清胆红素水平的正常范围,溶血性黄疸常见于新生儿,少部分成人可因其他因素引起溶血性黄疸的发生,因此,血清胆红素正常值范围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早产儿血清胆红素应在255μmol/15mg/dl以下,若足月婴儿血清胆红素应在204μmol/12mg/dl以下;成人血清胆红素正常值范围在4.00-17.39umol/L。溶血性黄疸主要由于红细胞本身的内在缺陷和红细胞受到外源性因素损伤,使红细胞遭到大量破坏,所以释放出大量的血红蛋白,致使血浆中非酯型胆红素含量增多,并超过肝脏细胞处理能力,从而引起的黄疸症状。临床上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寒战、头痛、呕吐、腰疼、血红蛋白尿以及不同程度地贫血,严重时还可出现肾衰竭的情况。如果患者的溶血性黄疸症状较轻,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强的松、地塞米松等激素药物进行治疗;如果患者溶血性黄疸较为严重,则需采取血浆治疗。此外,成人溶血性黄疸通常由于海洋性贫血、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等先天性疾病引起,需治疗原发疾病以改善溶血性黄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溶血性黄疸是指红细胞遭到破坏,发生溶血反应,血红素释放到血液中,胆红素浓度升高所致的黄疸。溶血性黄 ...

搞错了抱歉,不是检测胆红素的浓度。我们要的是物理性状,红的、白的、黄的,不一样的程度。检测的物质是血清血细胞。

网友D:
就是HIL检测,有的凝血分析仪上会配有这个模块
一般都是用几个不同波长的光通过样本,检测吸光度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HIL检测,有的凝血分析仪上会配有这个模块
一般都是用几个不同波长的光通过样本,检测吸光度来确认

好的明白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谱测波长吗,那得需要几路哈

你要测几个物质,就针对性的选择几路波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HIL检测,有的凝血分析仪上会配有这个模块
一般都是用几个不同波长的光通过样本,检测吸光度来确认

就是分光光度法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例如荧光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ban 大佬请看,和我们聊的东西有点相关哦

凝血检测里如果用的是光学法,在检测前要先对样本进行HIL(溶血黄疸脂血)检测,因为这这些血的样本会影响检测结果,一般用光学发测不准。可以用测吸光度方法检测,也可以用拍照的方法进行识别。可以去看一下各家凝血分析仪是怎么做的。比如思塔高,希森美康、沃芬、迈瑞等等是怎么做的。上海太阳生物的一篇专利《提高HIL样本检测准确度的方法及HIL样本检测方法与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凝血检测里如果用的是光学法,在检测前要先对样本进行HIL(溶血黄疸脂血)检测,因为这这些血的样本会影 ...

社区有医疗界大佬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光谱测行不行?

现在光谱仪国产了吗,便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客户的判定标准,然后每一项判定标准能用什么方法去检测,没有先例的就做测试验证,并且需要客户那 ...

难道不应该先恶补一下医疗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HIL检测,有的凝血分析仪上会配有这个模块
一般都是用几个不同波长的光通过样本,检测吸光度来确认

和多波长检测血糖是一样的原理吧。

无非lz这个是分离后的血清;

无创测糖是隔着皮肤直接照射。

有创测糖,也是没有分离出血清,直接挤出指尖血滴在试纸条上。可能含有过多的组织液,所以指尖血测血糖,一般也不会准。

所以我个人认为,不如直接多波长测血糖,好歹是个无创。

网友(点评):
血氧仪放在这里对比更接近 无创测糖毕竟还没有特别成熟和准确,没办法替代静脉血和指尖血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凝血检测里如果用的是光学法,在检测前要先对样本进行HIL(溶血黄疸脂血)检测,因为这这些血的样本会影 ...

《提高HIL样本检测准确度的方法及HIL样本检测方法与流程》

这个能够申请发明吗?在我看来,就是将一个公认的方法应用到一个领域,而且不知道这个领域有没有先例这样干过。

据我所知,现在发明专利卡得特别严格,一定要非常具有新颖性,不能有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高HIL样本检测准确度的方法及HIL样本检测方法与流程》

这个能够申请发明吗?在我看来,就是将一个 ...

他申请的不只是一种方法,还有这种方法的使用流程,两者结合起来就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了。这也是申请专利的一种策略吧。单一申请可能很难通过,组合起来就不一样了,至少在医疗器械领域很多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前排围观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光谱测行不行?

用光谱测糖,是否可行呢?

网友:
@Bardy-Lin 请看这里

网友(点评):
我这边做PCR检测比较多,血糖仪还没有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