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变夹紧机构材料和热处理工艺的选取问题

楼主(2024-05-07):
如上图,设计了一个“形变夹紧机构”。其工作原理是:在红色箭头(夹紧力,手动杠杆夹紧力,姑且算200N吧)的作用下,1号元件产生形变(悬臂变形);2号元件实现像“钳口”一样的功能,将“钢丝”夹紧。当夹紧力(红色箭头)消失后,1号元件的形变应该能够恢复。

因此:
1)1号元件要有良好的弹性形变的要求,应该选择什么材料?我想选铝,1060,行不?

2)2号元件要像工具钳的钳口一样,带齿,因此要有一定的硬度。我想选45号钢,行不?另外应该对这个2号元件选取什么样的热处理工艺,能够增加其硬度?(我要把这个热处理工艺写到图纸中,委托工厂加工)。

请各位热心网友提供建议!!!!!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24-5-8 12:17):
在8楼补充了整个夹具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夹紧结构为啥不设计成✂形状的?比如老虎钳那种的夹紧,这样夹紧力可以设定了,F=FL力×力臂

网友A:
夹紧处可以设计成一面夹紧V型,一面固定,肘杆加紧机构,这样就不用考虑形变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紧处可以设计成一面夹紧V型,一面固定,肘杆加紧机构,这样就不用考虑形变问题了

网友B:
1、铝不行,搞两次就疲劳断裂了。最次也得选弹簧钢,
2、45钢热处理做钳口一般性能也能用用,专业点就上工具钢

网友:
设计不错,45钢很历害了,一般厂家都用A3

网友:
使用SKD11,硬度大的热处理

楼主:
图1 夹紧原理

图2 右视图

该装置夹紧原理如下:
如图1所示,搬动手柄1(方头手柄嵌入2号元件的方孔中),手柄1带动2号元件(凸轮)旋转(在4号元件带座轴承的作用下),凸轮2的端部推动钳口3发生位移,夹紧钢丝。

钢丝的直径在2.4mm-0.76mm之间,分4档,但不是同时夹紧,是分别夹紧这4种规格。所以设计钳口为“阶梯形状”,比钢丝截面直径略宽,在微小形变的作用下,恰好夹紧钢丝。

希望这个夹紧系统能将钢丝夹紧,并且能“良好保持夹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紧结构为啥不设计成✂形状的?比如老虎钳那种的夹紧,这样夹紧力可以设定了,F=FL力×力臂

感谢,您看看我8楼的补充发言。

我的这个夹紧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
感谢您的动图,您看看我8楼的补充发言。

我的这个夹紧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铝不行,搞两次就疲劳断裂了。最次也得选弹簧钢,
2、45钢热处理做钳口一般性能也能用用,专业点就上工 ...

非常感谢!

我考虑听您的建议,用弹簧钢!

您再看看我8楼的补充发言

网友:
你想要回弹,你在二号件上加弹簧不好吗

网友(点评):
感谢,我考虑一下,这样可能更简单了。驱动变形的力也会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动图,您看看我8楼的补充发言。

我的这个夹紧机构是否可行。

没有死点位置的话,夹紧时就要人一直扳着手柄,不方便操作,搞个能卡着防止回转解放双手

网友(点评):
感谢!我现在的想法是,1号元件凸轮,恰好旋转到极限位置(这相当于“死点”),推动钳口形变,防止夹紧松脱! 但是确实存在这个“死点”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1号元件如果不用弹簧钢材料,迟早会失效,为什么不直接改用压簧

网友(点评):
感谢!我想想弄一个弹簧方案

网友:
不限制压杆的力,万一有个壮汉一使劲把他掰到塑性形变咋办。
可以用剪刀(杠杆)结构+模具弹簧,默认状态是靠模具弹簧压紧钳口,需要放物料进去,就人力把弹簧压缩,然后放物料后松开。
这样你夹紧力还可以调

网友(点评):
感谢,我考虑考虑这种方案!

网友C:
1、你这里使用V口对应不同直径的原料,然后让凸轮顶点与V口关闭位置保持一致,获得相似的力
2、但是你这里钳口肯定会有变形,那样你的V口关闭位置保持不变的话,夹持力就会变化,时间长了,钳口被压变形稍微凹进去一些,夹持力就会掉落很多
3、你这里仅适用200N的力,应该是担心把原料夹变形,所以需要一个适中的力,那么你的思路应该是怎样保持夹紧的情况下,力保持变化不太多,楼上有兄弟说了弹簧方式,这是一个很适合你现在工况的方式,用弹簧保证夹持力没有太大变化,放料时把弹簧打开即可,这样也会简单很多
4、你这里与产品夹持面,产品本身就是金属,那么你这里可以根据产品工况选用材料,如果需要一个稳定的夹持,不在意产品表面划伤和微小变形,可以使用硬的材料,比如Cr12做个淬火,如果需要保护产品,可以用不锈钢,这样夹持面被划伤了也不用担心生锈,如果一点不在意工况环境,用便宜的Q235也可以,磨坏了生锈不影响的那种

网友:
不一定每根钢丝都能夹紧,可以分析一下变形量。

网友(点评):
4根钢丝,不是一起夹紧! 我考虑,还是采用‘虎钳’样的机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里使用V口对应不同直径的原料,然后让凸轮顶点与V口关闭位置保持一致,获得相似的力
2、但是你这里 ...

我考虑,还是用“虎钳”一样的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