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图纸怎么画

楼主(2024-05-08):
出零件图 有焊接的部件 焊接后再加工的直接安照普通零件图画标注焊接位置
加工后再焊接的按照装配图画标注焊接位置
这样对不对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给你几点建议:1.能上机床整体加工平面或钻孔的焊接机架,加工的焊板留10-15mm加工量即可。2.超长或超高等难以上机床整体加工的焊接机架,需先把电机安装板、轴承座等加工好,再焊接在槽钢或方钢上,这时注意要做适当的焊台或工艺附件,以满足安装板平行、同心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给你几点建议:1.能上机床整体加工平面或钻孔的焊接机架,加工的焊板留10-15mm加工量即可 ...

谢谢 主要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图纸一看到就知道是先焊接再加工的 还是说凭经验?

网友:
出零件图 ,有焊接的部件,出焊合图。

网友:
部件下料图-整体焊件图

网友:
是焊接件首先设计图纸的人在标题栏下面的产品名称或者材料标记写出来,例如 Q235  ,45  ZRHH  焊接件  装配件  。第二焊接件最明显是有明细表的 ,基本都是很多件组合起来  ,第三 技术要求会写明焊缝等级大小等相关信息 。当然这个是正规图纸不正规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零件图如果是后续焊接后再精加工的,先在零件图纸上标注精加工前的余量,再在焊接图上标注需要精加工的尺寸

网友:
那就出两个图嘛,加工前的焊接图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