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看看结构,解决不锈钢片安装后不平问题

楼主(2024-05-08):
结构目的是想实现电机带动不锈钢片不摩擦转动,设计不锈钢片与尼龙耐磨片间隙单侧0.4mm。实际做完件装配后发现不锈钢片在顶丝拧紧后发生偏移,一侧高,一侧低,旋转时会有一段很紧,求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优化??

楼主:
补充一下  轴采用D型孔防转,会不会是轴与不锈钢片的间隙在顶校紧后导致的不锈钢片的不平

网友A:
不锈钢片转动的目的是什么啊?不锈钢片厚度多少?

网友B:
1.会不会是产品本身不平
2.生产装配的问题,固定方式问题

网友C:
不锈钢片厚度多少?这个对装配要求比较高,不锈钢片与轴有没有套平,是不是有偏移

网友D:
1、保证不锈钢片的平面度,不锈钢片平面与孔的垂直度。
2、不锈钢片的孔与轴的配合间隙尽量小,因为平面比较大,孔轴配合有一点点间隙引起的摆动就传递到平面就会有很大的放大作用,另外就是加长孔轴的配合长度,减小间隙的影响。

网友E:
你这套进去也没个定位,纯靠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片转动的目的是什么啊?不锈钢片厚度多少?

不锈钢片厚度2mm,目的是不锈钢片有一些孔位,内部通气的,实现气路的一些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会不会是产品本身不平
2.生产装配的问题,固定方式问题

有物料不平的可能,现在是想弱化件的尺寸精度对结构产生的影响,我倒是允许不锈钢片不平,主要是想旋转不卡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片厚度多少?这个对装配要求比较高,不锈钢片与轴有没有套平,是不是有偏移

不锈钢片厚度是2mm,厚度还可以加,目前我感觉影响不平的因素很多  配合面不平,轴倾斜,不锈钢片不平都会影响,主要是想想要个办法弱化一下尺寸精度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保证不锈钢片的平面度,不锈钢片平面与孔的垂直度。
2、不锈钢片的孔与轴的配合间隙尽量小,因为平面比 ...

收到建议。

网友F:
个人建议,2mm不锈钢圆盘采用夹紧形式固定,这样加工成本也低,尺寸精度、平面度也好保证。轴上面是两个压盘中间夹着不锈钢圆盘,这样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套进去也没个定位,纯靠锁

没加定位主要是想有个调整的空间,轴与轴承座安装时在轴向方向可能会有些窜动,加阶梯面的话就会把不锈钢片位置限制住,如果旋转卡滞就没调整的空间了,我现在是做了一个0.4mm的工装,安装时垫在不锈钢片和耐磨片之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物料不平的可能,现在是想弱化件的尺寸精度对结构产生的影响,我倒是允许不锈钢片不平,主要是想旋转不 ...

2mm,不锈钢如何加工的,冲压,还是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G:
2mm,不锈钢如何加工的,冲压,还是激光?

机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mm,不锈钢如何加工的,冲压,还是激光?

机加工的 然后表面抛光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轴采用D型孔防转,会不会是轴与不锈钢片的间隙在顶校紧后导致的不锈钢片的不平

由于你轴和不锈钢套直间的间隙太大,顶丝锁紧过程其实就会发生单边受力偏移了,偏移角度是会随着外径增大而无限放大的,所以间隙0.4mm是比较小,不够你的偏移量,建议轴留一个台阶,然后轴端车个螺纹孔,锁个平头螺丝,这样就可以限制连端的轴向移动,同时减小轴和不锈钢套之间的间隙,建议走G8公差。。还有注意你不锈钢整体的平面度,2mm不锈钢容易发生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建议,2mm不锈钢圆盘采用夹紧形式固定,这样加工成本也低,尺寸精度、平面度也好保证。轴上面是两个压 ...

类似这个结构是嘛

网友(点评):
轴尽可能加大点,左右夹紧的面建议保持一样大。另外,左右间隙可以设计调整垫片

网友:
参考锯片安装方式,用压板夹紧不锈钢片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定位面不够大。孔径这么小,小小的尺寸偏差都会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由于你轴和不锈钢套直间的间隙太大,顶丝锁紧过程其实就会发生单边受力偏移了,偏移角度是会随着外径增大 ...

收到 感谢建议

网友:
面夹紧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