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

楼主(2024-05-08):
模数1.592齿轮,能做的留个言哈。

楼主(2024-07-20):
引用 网友A:
有点笑话,要么英制,要么公制,你这非标,有多大量?肯出多少钱?

兄弟,没见过下面这些模数吧

网友(2024-05-08):
线切割吧

网友(点评):
线割做出来了

网友:
非标模数,得定制刀具了。最简单就是慢走丝线切割。

网友:
你这是测绘的吧。应该是一个变位齿轮吧!

网友(点评):
是测绘的,不是变位齿轮

网友:
测量下中心距和齿数,重新设计下吧,不然会搞死人的。

网友(点评):
这是和一个已有设备的减速器齿轮配套用的,没法重新设计,只能适配。不过现在已经做出来了,可以用。

网友:
径节制齿轮?

网友:
看这结构样品就线切割,后续量大应该是直接精密铸造了吧

网友(点评):
嗯,线切割做出来了

网友:
建议你先激光切一节齿,实配测下

网友(点评):
嗯嗯,已经做出来了,配合的很好

网友A:
有点笑话,要么英制,要么公制,你这非标,有多大量?肯出多少钱?

网友B:
说一下图纸的来源

网友:
我这线割可以加工

网友(2024-07-20):
引用 楼主:
兄弟,没见过下面这些模数吧

感谢回复!

建议你再发个关门贴,把这个帖子的链接带上,

建议:

1. 说明采用的工艺是线切割,大概位置,报价

2.挂上产品图纸和产品图

网友(点评):
感谢建议哈,产品不能发,保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图纸的来源

小白请教一下,这种是怎么测绘出来的,要用哪些工具,请前辈指教

网友(点评):
等我空了,把测绘的资料发到网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