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检测,请教大神

楼主(2024-05-08):
新人小白,用图示结构,结合基恩士电测笔测量空心轴的同轴度,要求精度2um,烦请大神评估一下,方案的可行性
或者更好的建议.。。

楼主:
补充的图片

网友A:
同轴度2um,这结构不行。
价格低于40W的设备估计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度2um,这结构不行。
价格低于40W的设备估计测不准。

那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新生小白虚心求教

网友:
你这直接找个圆度仪测不就完了

网友B:
找个进口的床子把电测笔焊到主轴箱上

网友:
这个结构本身的精度达不到2微米

网友C:
要测2um的仪器,本身就需要隔绝震动和恒温。
实验室温度要保持在18℃到22℃之间。地面震动在10Hz以下时,要保证振幅在2μP-P以下。如果震动在10Hz~50Hz时,要保证加速度必须处于0.4qal以下。
首先要有合格的实验室环境支持,才能谈测量精度和机构设计。
有这么高的测量要求,就已经超出你的知识范围之外了。还是找专业的供应商来提供方案吧。我也不知道这么高的精度要怎么测?仪器要怎么校准?我只知道,不简单,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测2um的仪器,本身就需要隔绝震动和恒温。
实验室温度要保持在18℃到22℃之间。地面震动在10Hz以下时, ...

这是想对测量,需要解决的是重复精度的问题,客户用三次元测量之后的数据与设备进行比对,之前有成功的案例,刚接触到的时候也很震惊。。。但是精度只能测到6u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进口的床子把电测笔焊到主轴箱上

简单粗暴

网友:
必须你的基准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