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零件用在同一总装配的不同子装配中如何编零件代号

楼主(2024-05-08):
设计了一个机构,然后在不同的子装配体中用了同一个非标设计零件,这个非标设计零件该如何编写零件代号呢??求各位行业大佬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是第一个子装配里编号规则编号  第二个子装配调用第一个里的这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第一个子装配里编号规则编号  第二个子装配调用第一个里的这个零件

那请问是不是后面所有用到这个零件的子装配的装配图明细栏就统一用那个编号

网友B:
借用/复用  明细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复用  明细栏

请问是在明细栏的这个零件后备注借用/复用吗?

网友C:
张三可以今天在生产部拧螺丝,张三也可以明天在工程部扫地。但张三的身份证号码是不变,是公安部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三可以今天在生产部拧螺丝,张三也可以明天在工程部扫地。但张三的身份证号码是不变,是公安部编写的

好的,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明细栏的这个零件后备注借用/复用吗?

感谢大佬!!!

网友:
零件图号可以不同,但是物料编码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