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磁铁及磁力方面的大佬吗小弟有几个问题请教(有酬谢)

楼主(2024-05-08):
小弟最近课题需要研究一种靠磁力吸附在垂直铁板墙壁或绕铁管道圆周行走的小车,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小弟收入有限,不过处于对知识和劳动的尊重如果您的回答能帮上忙小弟愿意请一杯奶茶,或一包华子,一顿饭,交个朋友。小车大致如下图所示:

带磁力的车轮:

车轮最外面是橡胶(作用防滑及保护内层磁铁),橡胶下面是磁铁,最里面是铝合金轮毂
磁铁有两种:一种是环状,套在轮毂外面,充磁方向有轴向和径向,哪种效果好?

另一种是条状磁铁,一片片嵌在轮毂四周

车底部及,驱动箱外侧磁铁分部和形状,一种是U形

另一种是平面,磁铁贴于底面和侧面

磁铁安装相对位置之间磁力会不会抵消?哪种方案相对比较好些?磁铁材质冲磁方向等,,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小弟在这里先感谢

补充内容 (2024-8-5 12:47):
2024.08.05
非常感谢,这段时间在搞磁铁,没上论坛,磁阵列太暴躁了,手差点被搞废,效果超预期,兑现一下承诺4#,7#楼请接受小弟一杯奶茶,稍后请注意看系统消息,对所有关心此事的热心网友再次感谢

网友:
人才啊,你这都能想到,你的设计天马行空,不错

网友A:
B站小视频上前两天看到过玩具车,可以去看看

网友B:
怎么说呢 ,首先你要考虑你环形磁铁能不能定做  现在有标准的磁力轮,计算好你的负载 选好磁力轮就行  如果磁力轮吸力不够可以加辅助的磁吸条,另外磁力轮全部包胶的话磁吸附力衰减的很大60%吧,磁细条的吸力跟壁面的间距也有关系,磁力轮想包胶的话只适合在磁轮两端做个边缘凸起,中间不能包起来

网友:
我只说一点,磁力大小和距离关系非常大。所以你包胶保护磁铁,胶层越薄越好。

网友:
风电的清洗车?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海尔贝克磁铁阵列的排布,如果想要磁场强度大的就用钕铁硼材料,但这种材料的耐温不高,普通的在80度以下,也有到200度以下的,耐高温的可以选杉钴磁铁,但磁场强度要比钕铁硼的弱。环形磁铁径向充磁也很成熟了,像电机磁铁就有很多是环形径向充磁。磁场强度跟作用距离关系很大,差1mm可能就差好几倍。

网友(点评):
这个距离控制是个难点,因为路不可能是全平的,还要保证有足够磁力

网友:
可以参考参考轮船上用的爬壁清洗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 ,首先你要考虑你环形磁铁能不能定做  现在有标准的磁力轮,计算好你的负载 选好磁力轮就行  如果 ...

轮子上磁个人感觉非常低效,实际接触面积小,或者只有3轮共面,维护麻烦,成本高;

我赞成用单独的磁体来吸附。垂直平面的铁墙和铁管,应该区别对待。

网友(点评):
确实,看了楼上社友建议的轮船清洗机,发现不是履带轮的,很少在轮子上做文章,就像您说的,接触面积太小

网友:
磁力衰减很快的,即使是在空气里面也是和距离的平方的关系,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电机的磁力刹车,你会发现间隙是0.0*mm的,超过0.5mm力就基本衰减到零了。你可以买电磁铁,然后做0.1mm,0.2mm,0.5mm的铜垫片做试验,铜的磁通接近于空气,然后用手去拉,你会发现之间的关系的。

网友:
看一下磁吸半自动割管机

网友C:
平面,磁铁贴于底面就行了吧
你为什么要贴两面呢???一面就能保证车紧贴板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面,磁铁贴于底面就行了吧
你为什么要贴两面呢???一面就能保证车紧贴板子上了,

有可能需要爬坡的

网友:
彼合彼方机器人(天津)有限公司   去搜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站小视频上前两天看到过玩具车,可以去看看

哪个视频?求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需要爬坡的

爬坡更不能两面啊,两面只能增加无用功,就一面够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2024-08-05):
感谢热心网友,经过摸索,磁阵列是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对电机影响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