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的表面处理

楼主(2024-05-09):
各位好,铬料淬火后还需要表面发黑处理么,不发黑表面会生锈吗?

网友:
不用了吧,发黑这种防锈处理聊胜于无?  而且你既然做了淬火工艺,这个应该就是有物理接触的位置,再做发黑磨两下就没了吧。

可以考虑加润滑油、脂类防锈

网友:
铬不就是防锈元素吗?

网友:
有没有必要,得看具体的使用需求,不是看淬没淬火。

网友A:
铬料是啥, 老哥,请教一下,真没咋听过铬料这个说法,是带铬的钢还是纯铬?

网友:
铬料本身自带耐腐蚀性防锈,不过热处理后氧化层有没有就不知道了,有的话还是要去掉的。如果零件是由传动的建议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铬料是啥, 老哥,请教一下,真没咋听过铬料这个说法,是带铬的钢还是纯铬?

就是常用的Cr12、40Cr等含铬的材料

网友:
可以电镀铬就不会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