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图纸名称位置重命名无法写入汉字

楼主(2024-05-09):
如图位置,汉字无法写入,不管怎么切换输入法,都是只能写字母,其他位置汉字可正常输入,输入法也可正常切换。今天突然遇此情况,有碰到过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A:
关闭sw后重新启动软件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sw后重新启动软件再试下

试过了,还是照旧

网友B:
找个空白处,先把需要的字写好,再粘贴到要命名的部位。

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空白处,先把需要的字写好,再粘贴到要命名的部位。

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先这样凑活

网友:
这个名称只是分页用的。
用来做这个,总觉得逻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