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表面淬火

楼主(2024-05-09):
材料45号钢先调质然后表面淬火,这个技术要求怎么写? 要写调质硬度范围和表面淬火硬度范围吗?
  还有表面淬火后会有变形吗? 需要再磨到要求的公差范围吗?
还有表面处理需要发黑一下吗
    补充:链轮的表面淬火硬度写40到45 齿轮45到50  凸轮可以写50到55,最高就是HRC50到55了,再要更高硬度,就不能用45号钢了,可以使用轴承钢GR15淬火可以干到HRC60

网友:
当然要写,你不写清楚谁知道你需要多大硬度,不同工况硬度也不同,淬火会有小变形,一般淬火前留小余量,淬火后上磨床,磨到要求的尺寸

网友:
45钢干到HRC55,你牛。

网友:
45钢调质HRC25-30,感应淬火HRC55-59

网友:
发动机凸轮片用100Cr6,球化退火,加工后感应淬火HRC58-63

网友:
一般是整体调制240-280HB,局部高频淬火。如果你整体淬火,那就没必要先调制了,因为淬火的时候调制的硬度就没有了。淬火后表面氧化层严重,必须先震动清洗必要时抛丸在电镀或者发黑。
至于变形多少都有,取决零件的形状,如果图纸要求高,那必须磨削

网友:
啥凸轮,来个图看看,开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