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齿形

楼主(2024-05-09):
我们一般不都是用渐开线齿轮吗? 然后规定好的模数和齿形角20°,我今天看到日本的齿轮 她们的齿形角是14.5°,然后模数是用 CP几分之几表示,比如CP1/4表示,
! B4 `: E4 ~: q,  然后还有圆弧形齿轮大家有用过的吗?  这种很渐开线齿轮比实际有哪些优缺点么

网友:
圆弧齿齿轮对加工精度要求较高,不能磨削,一般用在低速重载的场合。相比渐开线齿轮,一些资料说是齿面接触应力要小些,齿根抗弯刚度大些,但现在渐开线几乎都是硬齿面了,相比相差也不大。

网友:
根据工况来选择齿形及参数。

网友:
CP1/4这个应该是英制的表示方法吧,也就是说节圆上的齿距CP=25.4/4=6.35mm,对应模数就是m=CP/π=6.35/3.14≈2.02.圆弧齿的齿轮没用过,不知道和鼓型齿的联轴器上的齿是不是差不多的样式。

网友:
是DP吧,径节制,有些国家用这个不用模数制,压力角看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