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好多孔的怎么标注啊,整个图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尺寸

楼主(2024-05-09):
一堆孔还有那个窗,怎么标注才能简洁啊,整个图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尺寸

多谢各位大哥解惑,问题已解决

网友:
闲得蛋痛,你标这个做什么,

SNT
哈哈,有理

网友:
孔表

网友(点评):
哦哦,学到了,学到了,多谢大哥

网友A:
像你这种,阵列出来的,我一般详细标一处,然后其他的只标两个定位尺寸示意。也可以使用三楼说的孔表

网友(点评):
就该这么干,不然拉尺寸链显得太呆了

网友:
中兴的钣金图纸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中兴的钣金?我搜一下,老板甩给我的,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家的

网友:
窗要求不高的话,
就标外框最大尺寸和定位尺寸就行,

网友:
那三组孔相对尺寸是一样的吧,做个详细图标注每组孔的尺寸,大图上标注组与组之间的距离,窗也是同理标注

网友(点评):
是的,相对尺寸一样。这个方法好,感觉比较简单,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
楼上说的对。孔表

网友:
孔表,再标一下外形尺寸就行,最多标注两个销钉孔尺寸,其他的全部不管

网友(点评):
哦哦,多谢大佬解惑,这么看好像大家都用孔表,那我也用,ok~!

网友:
尺寸链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阵列出来的,我一般详细标一处,然后其他的只标两个定位尺寸示意。也可以使用三楼说的孔表

这是以前用铣床干活,要的坐标,还有手编加工中心的孔坐标,现在什么年代,标这个做什么,现在还会手编吗,标这么多,多乱,

网友:
孔表,再麻烦的就标一下外形尺寸、精孔就行,一般这种都是按3D出程序加工

网友:
现在基本都CNC加工,二维图也就用来验收用。
但大部分公司会要求图纸尺寸完整性,所以会要求不能漏尺寸,楼上说的孔表完美解决问题。尺寸链在孔较少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面对有公差,特别是尺寸公差(基准不为你设定的孔表原点的)需要在图纸中体现。
实操过程中,往往比较重要的是孔的类型(如果不给源文件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哦哦,学到了,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