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标注

楼主(2024-05-09):
设计尺寸是118.12,想给个正负5丝的公差,可以直接118.12±0.05吗? 还是说改成118.1上偏差0.07 下偏差负0.03 还是说直接就标118.12就代表精度要求了,因为已经到达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
啥玩意,还定位到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
公差是有标准的,即使是未注公差也要按标准来,不要想当然!

网友:
标对称公差好些。

网友:
118.12多半是计算后的结果,就是公称尺寸,直接给公差,不要动公称尺寸。

网友:
你已经说了,设计尺寸是118.12

网友:
看需求阿,不重要的地方就公差入体原则呗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你要什么尺寸就给什么尺寸,再考虑允许偏差。不能想着凑整数,不可以,也没必要。

网友:
个人觉得,只有脑子少一根那个。。。。。。。。。。。的才这样标

网友:
标注公差都是你的设计表达,不管别人说那些废话,正确表达你的设计意图才是王道

网友:
理论尺寸不要动

网友:
118.12±0.05
118.12应该是设计出来的尺寸,不能随意变动。
公差的话看±0.05是否合理,太严格的话,会造成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和不合格率。

网友:
这里可能有这个解释,但可能不适应你这个例子,用你这个例子举例一下。
供应商在加工精度可以控制在设计精度范围的情况下,往往加工精度的值会靠近理论尺寸,比如你标个10±1跟10.5+0.5 -1.5,看似尺寸链差不多,最终得到样品尺寸肯定完全不同。

网友:
定位到0.01的公称尺寸,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公差会不会给大了?

网友:
理论尺寸是设计计算出来的尺寸,不能动,公差是根据实际配合需要给出的标准公差----不要轻易变动;但是理论尺寸到小数点后2位,不明白

网友:
你都说了设计尺寸是118.12,公差只是允许误差,理想状态就是你的设计尺寸,尺寸是多少就是多少,公差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根据你的功能要求选择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