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轮廓曲线,和凸轮结构图尺寸标注

楼主(2024-05-09):
凸轮轮廓曲线,和凸轮结构图尺寸标注

网友:
用数字标注弧位号1 2 3 4......,然后用表格方式标出所指弧位号的坐标值.

网友:
曲线坐标图

网友:
测绘抄数的?

网友A:
凸轮轮廓写函数比较好,尽量不用尺寸标注

网友(点评):
对的 用方程式表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轮廓写函数比较好,尽量不用尺寸标注

出凸轮轮廓曲线的图 是不是 配上一个从动件运动规律也行

网友(点评):
那样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轮廓写函数比较好,尽量不用尺寸标注

加工的人也要去算函数吗?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宁可给模型。

网友(点评):
想做高端给函数,做低端产品,给3D线切割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