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曲面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4-05-10):
通过两个辅助曲面建立的中间那个曲面,现在要镜向中间的曲面,镜向不了,他是怎么把那两个辅助曲面删掉的。。只保留中间的曲面,感觉镜向不了就是两边辅助曲面的问题

网友:
太高级了,不会,我只会CAD

网友:
肯定可以的。指定是你方法没对。

网友(点评):
主要是那两边的曲面怎么没的

网友:
sw曲面不如UG跟CATIA  不用折腾了 真想研究曲面就换软件

网友:
应该可以吧,把两边的曲面隐藏试试

网友:
要镜像的曲面应该是没有缝合的吧,要镜像实体,如果跟辅助曲面粘连,那就需要分割出来,再去镜像

网友(点评):
我去找找分割

网友:
直接隐藏就可以吧

网友:
两侧的辅助曲面通过实体删除/保留可以删掉,中间那个面通过镜像实体来做。

网友:
①选择命令<删除/保留实体>
②选择需要删除的实体

镜像的话选择实体就行了!

网友:
顺便说一下,还是多看看相关书籍吧!别找一个网上的教程就开始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