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使轴被完全密封住?

楼主(2024-05-10):
怎么样才能使轴被完全密封住

网友A:
密封要求是多少?运行转速是多少?工况是什么?负压还是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要求是多少?运行转速是多少?工况是什么?负压还是正压?

静止的,要求内部封闭

网友B:
打密封胶

网友C:
包裹的也是圆柱件吗,这怎么装

网友:
两端轴向和径向各加个密封圈

网友D:
图确实白,,,,焊接咯,,,

网友E:
看密封等级,还要不要拆装。灌胶省事儿、保险。密封圈密封垫可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裹的也是圆柱件吗,这怎么装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密封等级,还要不要拆装。灌胶省事儿、保险。密封圈密封垫可拆装。

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确实白,,,,焊接咯,,,

要可拆,没法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密封等级,还要不要拆装。灌胶省事儿、保险。密封圈密封垫可拆装。

密封圈,还是会有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密封胶

是有这个想法

网友:
如果需要拆了,当场就复原,那就用密封圈
O型圈做径向,平垫圈或者O型圈做轴向,螺纹紧固压死,做好槽型问题不大。
具体材料看你的工况和环境,耐油、耐温、耐腐蚀程度

如果可以拆了回来慢慢修,直接打胶封死泄露处也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组装,密封可以用双层的唇形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