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重两个不规则实体或曲面怎么重合在一起

楼主(2024-05-10):
SolidWorks的装配体,两个不规则的曲面实体怎么重合一起呢?

网友A:
他们是同一个实体吗?同一个的话原点重合配合就能重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是同一个实体吗?同一个的话原点重合配合就能重合啦

有点差异呢

网友B:
做辅助线/面,如果直接能用三个基准面配合那就更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辅助线/面,如果直接能用三个基准面配合那就更靠谱了。

有思路,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