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线垂直但不共面的两根型材能否联接?

楼主(2024-05-10):
两根型材都是欧标3030的。
能否用T型螺母和圆柱头螺栓连接?
谢谢!

网友:
可以,也可以用角件固定。

网友:
为什么不断开连接呢?

网友:
做个十字形的铝块,打四个孔。。。

网友:
或者用两个角码。。。

网友:
选好两个角码就行了。

网友:
可以,很多种链接方式,自己选用

网友:
自己做个折弯件也可以 但网上应该也有标准件

楼主:
感谢大家,沉头孔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