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程图展开标注求助!折弯时不锈钢板保护膜在上在下?

楼主(2024-05-10):
各位钣金大神师傅们,我们要做一个不锈钢的盖子(大概是四边形,很简单),折好后成品要求不锈钢那个保护膜在外面。  我都设计好了,也出展开图了(SW软件出图),发现系统自动标注有下90°的折弯线。这个时候我有疑问了,一般钣金师傅们在折不锈钢板材的时候是保护膜在下面还是上面啊?  如果我标注往下90°折弯,而师傅们把保护膜放下面,那折出来的成品盖子不就是保护膜在里面了吗
我纯小白不懂钣金里面操作规程。还是说这个要和折弯师傅们确认一下,和他们沟通好折弯时候板材保护膜的上下呢?

网友:
SW没有 折弯线没有上下的标注么   写个技术要求被 保留保护膜 及保护膜方向

楼主:
|fiyu1314发表于 05-10 14:00SW没有 折弯线没有上下的标注么   写个技术要求被 保留保护膜 及保护膜方向
有上下的标注,我就是怕折弯师傅把板材放反了,或者我标记反了,这样保护膜就在里面了????这个写个说明,或者我做个局部放大图的时候说下折弯师傅也能看的懂吧

网友:
写几个字不就行了吗

网友:
那你直接按照外面展开的面出图就是了啊,我刚开始工作也有这样的问题,后来统一外部面朝上展开就搞定了

楼主:
|andriycike发表于 05-10 14:05写几个字不就行了吗
写个说明师傅能看懂哈

楼主:
|我就爱吃馒头发表于 05-10 15:29那你直接按照外面展开的面出图就是了啊,我刚开始工作也有这样的问题,后来统一外部面朝上展开就搞定了
外部面朝上,就是有覆膜那面朝上的视角吗,那我的盖子成品出来保持覆膜在外面的话,是不是要标注向下90°折弯,这样即使师傅折弯时候覆膜在下面,也会默认往上折9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面朝上,就是有覆膜那面朝上的视角吗,那我的盖子成品出来保持覆膜在外面的话,是不是要标注向下90°折 ...

按你的展开图下料以后,如果不是完全对称件的话,折弯方向就确定了,外部面朝上他只能往下折弯

网友A:
我厂做不锈钢的四边形盖子保护膜在下面。

楼主:
|我就爱吃馒头发表于 05-10 15:38
按你的展开图下料以后,如果不是完全对称件的话,折弯方向就确定了,外部面朝上他只能往下折弯

就是对称的额。。

楼主:
|海燕ZHpf发表于 05-10 16:06我厂做不锈钢的四边形盖子保护膜在下面。
那您厂子的师傅在折弯时不锈钢覆膜在下面,折盖子这种情况,工程图是标注往上折9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厂做不锈钢的四边形盖子保护膜在下面。

对,有这种情况。

网友:
图纸一角顺便带上模型啊,要上色的那种

楼主:
|埃隆机械发表于 05-10 16:34那您厂子的师傅在折弯时不锈钢覆膜在下面,折盖子这种情况,工程图是标注往上折90°吧
我要保护膜在外面是不是要标注往上折90°呢

楼主:
|来自何方发表于 05-10 17:24图纸一角顺便带上模型啊,要上色的那种
只能这样了????

网友A:
折盖子这种情况,工程图是标注---注解:覆膜朝外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盖子这种情况,工程图是标注---注解:覆膜朝外侧。

好吧,哈哈,还是注解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
图纸加个轴侧视图,标注一下保护膜面指示一下就好了

网友:
工程图里,一边放钣金图,一边放个成品图,标注薄膜在外就可以了,再跟钣金师傅说下,正反面钣金师傅会弄好的

网友(2024-06-23):
激光切割图覆膜面朝上

网友:
赞同文字标注,薄膜朝外

网友(2024-07-31):
顶一下,赚个积分# u3 h! a( C,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