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3不锈钢 QPQ渗氮处理问题。

楼主(2024-05-10):
各位大佬好,303材质的工件送去QPQ加硬度,回来QPQ的上涂得防锈油怎么都洗不掉 用洗洁精洗完了然后再用无尘布擦还是有黄色的黑色的脏东西,请问大佬们,还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的可以加硬耐磨防锈,又不会对工件尺寸影响很大的表面处理方式?

目前我是先自己抛光,然后送出去QPQ回来再送出去抛光去掉那层黑色,目前操作有点费事成本也高 求助论坛大佬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有一个疑问,有干过QPQ处理的前辈吗,QPQ后的表面那层黑色会掉色吗?

网友:
好像 QPQ 出来就是黑色的吧。你问问给你做热处理外协的,就说只要做氮化(不是QPQ工艺),表面是要亮色的。

网友:
研磨一下就好了  时间不要太久

网友:
QPQ盐浴严格意义属于表面处理,类似工艺可以考虑锰系高温磷化,,,,渗氮属于热处理吧,加硬度,,这个帖子发在表面处理板块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