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简易的导向结构

楼主(2024-05-10):
如图所示,件A通过件C的旋拧可实现在件B上直线向前或向后移动,件B加工出两个台阶面,是为了起到直线导向作用,件A移动距离20-30mm行程
件A的侧面与底面与件B接触,中间序号1那部分与件B表面有一定间隙大概0.5mm

也就是序号2与序号3是导向定位面,保证件A相对于件B直线移动时,不会发生偏斜,这样的简易导向结构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加导向键可以不?

网友:
看负载的方向吧,如果是轴向受力那还可以,要是径向有受力情况那就影响运动了,对件A B 的材质也要有要求

网友A:
大的话 建议加导轨

网友:
不可以夹偏心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话 建议加导轨

要不了那么大

网友:
侧边加限位槽

网友:
摩擦看能不能用滚动摩擦,滚珠之类的

网友B:
20-30mm,两侧定位销加U孔即可,没必要那么高级。

网友:
做个板在上面压住一点就可以了,跟开槽一样,公差放准一点就没事

网友:
开槽公差放放粗糙度控制下就行,不行也有很小的导轨

网友:
感觉做出来比较费工,应考虑提高技术含量,比如使用导轨

网友:
面接触变成线接触呗,赞成9楼的说法

网友:
负载有偏心就会卡死~

网友:
导向块+导向槽,控制好间隙

网友:
楼主这种结构类似燕尾槽,结构肯定没问题。要求的参数信息太少,无法评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0mm,两侧定位销加U孔即可,没必要那么高级。

是不是这样的做法

网友:
工况不明,速度,精度,使用环境,都会影响导向方式选择。要求不高的话,都可以,但是建议导向长度加长,减小偏载卡顿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这结构挺常用的,没啥问题,只是调整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