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求螺栓伸出螺母的原因

楼主(2024-05-10):
机械手册要求螺栓伸出螺母0.2~0.3倍的直径,JBT5994要求螺栓伸出螺母1~2个螺距。想请教一下,如此规定的原因是什么?伸出太长或者太短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就是让你有一点富余。

网友:
太长说明螺钉选长了,太短螺母扣不了几个丝

网友(点评):
太短说明螺钉选短了,哈哈

网友:
我理解是长出一两扣是保证螺栓最低长度,当然你留得更长也没啥关系,但是用多了螺栓长还是不经济吧

网友:
太短拧紧力矩达不到,台长一是浪费,二是可能干涉

网友:
保证螺母的螺纹全部与螺栓旋合,一般露出3个螺距以上。

网友:
为了锁紧和经济综合考量

网友:
因为有时候螺栓端头的直径会有些缩减,牙高度不足。

这是螺栓生产工艺造成的,与其说对螺栓厂提高要求,不如让螺栓稍微长一些

网友:
螺纹首位一般都有2个螺距没那么ok

网友:
短的牙吃不到,长的你要拧半天才能拧进去

网友:
螺栓和螺钉一般顶端都会有倒角,螺母的两边也都有倒角。高出两个螺距,才能保证螺栓和螺母是完全接触的。
太长的话,干涉、重量、装配时间等。

网友:
太长,一是浪费,价格高了,成本高了;二,还可能干涉,影响其它东西的装配
太短,螺母只能拧住几个螺牙,容易拧紧力不足,甚至螺母脱落,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2025-05-09):
一般来说是露出2-3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