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精度等级区分

楼主(2024-05-10):
请教大家:螺纹加工精度等级怎么分的呢?感觉每个区域的分法都不一样啊,有的说7级8级的有的说带字母加数字的,不懂啊

网友:
我只知道内螺纹有G、H的两种基本偏差,对有e、f、g、h四种基本偏差,我一般内螺纹全部7H     外螺纹全部6g   他们具体的含义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但我知道公差测量与互换性这本书肯定有

网友:
根据螺纹的用途来确定螺纹等级呀。比如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上的大多数螺纹都是6H的公差等级。

网友:
不懂就查标准

网友:
这个够用不,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