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拉机床吨位选定计算公式

楼主(2024-05-11):
各位前辈!
我们公司准备导入1台热后硬拉的拉床,想请教我应该如何选定拉床的拉削吨位?

网友A:
这要看你的零件要加工的轮廓尺寸的大小、材料、和加工长度等条件来计算拉削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零件要加工的轮廓尺寸的大小、材料、和加工长度等条件来计算拉削力.

你好!
谢谢回复,有具体的公式吗?我再结合零件参数套进去试算。

网友:
查一下手册,计算最大断面的挤压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