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对铸造零件设计选型的经验

楼主(2024-05-11):
老实说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因为天天接触的都是型材 铝板 钢板 钢棒之类的机加工,复杂的就用焊接 钣金,但难免用到铸造件

我昨天看到一个复杂的零件,听一个老师傅介绍,才知道这是铸造件,而且应该是用木模,我问啥叫木模,就是说零件的模型型腔用的是木头成型,然后把这个模型放入有粘性的砂泥中,砂泥里面呈现出零件的模型,然后取走木模,封上砂模,从浇口往里灌铁水,灌到冒口有铁水出来为止,到此零件成型,后续取出再进一步加工。

如果是大批量铸造,就要用金属模,就是把木头的模型换成金属,这样精度更高,更适合批量生产,

对于铸造零件通常都是形状复杂件,对于一些加工特征形位公差要标注,对于加工面要给粗糙度,非加工面标注禁止去除材料加工符号粗糙度12.5即可。

对于铸造件,也可以热处理,比如齿轮,铸造出来后要加工齿形,齿形部分高频淬火,然后磨到精度范围。当然齿轮铸造的材料不会用灰铸铁了,会用到球墨铸铁和铸钢了

一般的箱体 或零件基本都是用HT,250即可然后表面处理发黑喷漆都可以

以前我老是纠结零件开模岂不贵死了,不是说开个磨具都要上万费用吗? 那咋用的起?

请大家说说你对铸造零件设计选型出图的经验

网友:
没做过铸件,都是钣金机加工,看别人家铸造出来的外壳设备很好看,我们的就是拿钣金拼,方方正正的好没意思

网友:
不锈钢铸件模具不贵,我这边开铝合金的模具 射腊件,再包砂浆那些 但浇铸周期下来时间长,精度达不到  基本装配位有点要求的都要后加工

网友:
做压铸件,形状比较简单,一般三围轮廓标公差,机加工面标平面度,粗糙度,其余表面抛丸就行了,模具费3-5万吧。

网友:
只在金工实习做过木模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混进机械工程师队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混进机械工程师队伍的?????

网友(点评):
干过10年铸造技术员,,,,,

网友:
木模精度不行,量小或做样件的话,可以先用塑模

网友:
做过的木模是三维雕出来木头模型,然后去翻砂造铸造毛坯,然后在铣出成品产品。这是一一个。还有就是用木模做出模具毛坯,然后精雕出模具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