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牌号的命名构成及其所代表的含义:如何合理选用铝材?

楼主(2024-05-11):
国际上已经注册的铝合金牌号有1000多个,每个牌号命名和含义各不相同,我们先来认识一个铝合金的命名构成及其所代表的的意义:

不同牌号的铝合金在硬度、强度、加工性、装饰性、耐蚀性、焊接性等机械性能和化学性能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有其强项和弱项:

硬度
硬度是指其抵抗划伤或压痕的能力。它和合金化学成分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的状态对铝材的硬度有着不同的影响。而硬度直接影响切削速度和CNC加工过程中可使用的刀具材料类型。

从所能达到的最高硬度来看,7系>2系>6系>5系>3系>1系

强度
强度是指其抵抗变形和断裂的能力,常用指标包括屈服强度、抗拉强度等。

它是产品设计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铝合金组件作为结构件时,应根据所承受的压力,选择适当的合金。

硬度和强度有一定的正向关系:纯铝强度最低,而2系及7系热处理型合金强度最高

密度
密度是指其单位体积的质量,常用于计算材料的重量。

密度是各种不同应用的重要因素。根据应用,铝材的密度将对其使用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重量轻,强度高的铝材,是建筑和工业应用的理想选择。

铝的密度约为2700kg/m³,不同型号的铝合金的密度值变化不大

耐腐蚀性能
耐腐蚀性是指其抵抗与其他物质接触时的腐蚀能力。它包括耐化学腐蚀、耐电化学腐蚀、耐应力腐蚀等性能。

耐蚀性选用原则应根据其使用场合而定,高强度合金在腐蚀环境下使用,必须使用各式各样的防腐蚀用复合材。

一般而言,1系纯铝的耐蚀性最佳,5系表现良好,其次是3系和6系,2系及7系较差

加工性能
加工性能包括成形性能与切削性能等。因为成形性与状态有关,在选择铝合金牌号后,还需考虑各状态的强度范围,通常强度高的材料不易成形。

如果要对铝材进行折弯、拉伸、深冲等成形加工,完全退火状态材料的成形性最佳,反之,热处理状态材料的成形性最差

铝合金的切削性能与合金成分有很大的关系,通常强度较高的铝合金切削性较佳,反之,低强度者切削性较差

对于模具、机械零件等需要切削加工的产品,铝合金的切削性就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焊接与折弯性能
多数铝合金的焊接均无问题。尤其是部分5系铝合金,是专门为焊接考虑而设计的;相对而言,部分2系和7系的铝合金较难焊接。

此外,5系铝合金,也是最适合折弯的一类铝合金产品

装饰性能
当铝材应用于装饰或某些特定的场合时,需要对其表面进行加工,以获得相应的颜色和表面组织。这种情况需要我们重点考虑材料装饰性能。

铝材可选的表面处理方式包括阳极氧化和喷塑等。一般而言,耐腐蚀性好的材料,其表面处理性能都非常出色。

其他特性
除了上述的几种特性外,还有导电性、耐磨性、耐热性等性能,需要我们在选材时多加考虑。

根据现有可选的铝合金材料(5052、6061、7075),我们简单地总结了它们的特性: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几点,大家还有别的选用铝材时应该考虑注意的事项吗?欢迎在底下留言探讨哦

网友A:
那么大佬知道新能源车上铝线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佬知道新能源车上铝线有什么讲究吗

大佬不敢当,现在还是个入行没多久的小喽啰哈哈。是指现在越来越多新能源汽车把铜线换成铝线的事情吗?个人认为铜线还是要优于铝线的,铜线导电性更好、安全性更高、机械强度也更好,当然价格也更美丽

现在大部分车企用铝线代替铜线主要还是考虑到了成本问题。毕竟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单纯从性能上来说用铜和铝都可以,铝导体性能在安全性能上和铜导体已经基本一样;而且铝线相比铜线重量更轻、成本也更低,可以降低汽车的整体重量和制造成本。

说到底还是因为新能源车更新换代太快了,对于买家来说,大家更多看重的是电池的寿命、安全性、价格。对于卖家来说,要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就必须要把生产成本降下来。所以铝线就成了现在的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蹲个坑

好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佬知道新能源车上铝线有什么讲究吗

要是是说新能源车上用的铝线的材质的话。纯铝是肯定不可能的,虽然纯铝(1060∶99.6%纯度)用于一般工业用途,电导率高达62% IACS。然而,退火后,它表现出的拉伸强度低了些(70 MPa)。对于汽车线材的应用,一般是通过合金化来提高它的抗拉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