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后,标注基准应该怎么选?

楼主(2024-05-11):
如题,请问是选最外面的边12作为基准还是里面的边34作为基准啊?

网友:
折弯机操作者肯定喜欢从最外形标注。

网友(点评):
哦哦,好的

网友:
首先你得考虑下它是怎么折的,折弯机是怎么工作的,折弯第一刀再折下一刀,第一刀怎么定位的第二刀要怎么定位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2024-08-01):
感谢分享,论坛因你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