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伺服电机线问题

楼主(2024-05-11):
这样的,我们有一套大型桁架,夹手伺服电机动力线和编码器线30米长吧,XYZ轴走了3段拖链。
在我们公司自己调试运行呢,正常。
设备运输到客户现场,一接线,奇怪的事情就来了,
伺服电机动力线不导通,连屏蔽线都不通,
然后把线从拖链放出来,再用万用表测量,它就正常导通,一放拖链里面走又不行。
然后编码器线也是一样。
线返厂检测,说没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
如果是拖链XYZ轴电机线互相干扰,编码器出现故障那可以理解,但是动力线不通,就奇怪了~~
各位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编码器的线与动力线有干扰。

网友:
好歹有个图

网友:
是电柜有问题吧。

网友:
伺服厂家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信号线被动力线干扰,没有触发信号,自然动不了

网友:
调试正常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啊,这才几根线啊,哪有那么大干扰,感觉大概率是现场接线的问题,驱动器有报警吗?自己安排电工沿线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