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新建零件没反应求教

楼主(2024-05-11):
各位领导:有空帮忙看看啊: solidworks新建一个零件,点击后设计树没反应,之前记得一点击就会生成的,现在非要再选一个基准面怎么回事啊,都蒙了

网友:
这是在装配体里面新建零件,需要在装配体里面选择平面参照来放置新零件的新建草图,不然则无法定位。习惯就好。

网友:
你去最上面的文件里面新建啊

网友:
单击“装配体”工具栏上的新零件。 选择装配体模型面。新的零件将放置在此面上,其位置由在位配合完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