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这个凸出来的一小段应该怎么展平?

楼主(2024-05-11):
如题,我用展平命令之后,钣金还是这样,说是有一个圆角折弯含有不可被展开的特征,我尝试把圆角特征删了还是不能展开。
在工程图里的平板样式也不是展平状态,请问应该咋搞啊?

网友:
忽略,,,,,文字标注冲口。

网友(点评):
好的,就这么办

网友:
做平整的,装个塑料把手更好看,你这样弄有尖角和毛刺,中间一个窟窿看着也不好吧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把手吧,怎么看也应该是个扎线的。

网友:
因为你这个特征是拉伸切除出来的,然后转的钣金吧,要用钣金里的成型工具做应该是可以展平的!

网友(点评):
哦哦,原来这样,多谢解答

网友:
冲压变形,不是钣金操作。

网友:
这不是傻吗?

网友A:
与其用钣金拉伸不如单独装个把手来的更经济。

网友(2024-06-20):
冲压件展不开的!

网友(2024-09-27):
这是冲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其用钣金拉伸不如单独装个把手来的更经济。

大佬,这是扎线桥,哪有这么小的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