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丝杆模组竖直安装的固定方式

楼主(2024-05-11):
如图所示,丝杆靠在设备箱体上,如果只在背面打几个孔固定的话稳不稳,下面该怎么固定呢

网友A:
模组背后做个支架啊

网友B:
主要还要看负载,就把你水平的结构,调整尺寸立起来就行了

网友C:
使用模组背面的安装孔固定。

网友D:
机架焊接一款底板,模组锁在底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模组背面的安装孔固定。

只用背面的孔固定的话稳定吗,因为负载有个十几kg的悬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焊接一款底板,模组锁在底板上

用什么方式锁呢,这个模组下面那头没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组背后做个支架啊

背面是想直接打孔安装在设备箱体上,不知道只用这种方式稳不稳,支架的话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要看负载,就把你水平的结构,调整尺寸立起来就行了

想的是立起来利用模组背面的孔位固定在设备箱体上,就是不知道稳不稳

网友:
模组底面应该有销孔吧?

网友:
可以参照这种固定方式

网友:
后部做个三角撑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背面的孔固定的话稳定吗,因为负载有个十几kg的悬臂

你这个说法有问题,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啊?你的负载会取决于你的固定方式吗?或者你换个思路吧,你把整个模组当成一个零件,然后这个零件应该要怎么样安装?

网友:
看你设备箱体是否结实

网友:
使用模组后背面的安装孔固定

网友:
丝杆背部连接一个三角形支架就可以

网友:
那就先在设备箱体上打孔安装个板,然后固定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