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牙攻丝的优缺点!!????

楼主(2024-05-12):
请教实战大神!!如题

网友:
优点,没有,缺点我能说一堆,普通机床不适合用挤压

网友A:
优点:1. 挤压丝锥形成的螺纹动态和静态强度高
          2. 螺纹表面质量比切削丝锥好
          3. 挤压丝锥加工孔深度高于切削丝锥
          4. 寿命一般好于切削丝锥
缺点:挤压丝锥对于工件材料(抗拉强度,延展性),润滑冷却,底孔直径要求较高,现场大部分出现的问题也是基于这三个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1. 挤压丝锥形成的螺纹动态和静态强度高
          2. 螺纹表面质量比切削丝锥好
          3. 挤 ...

第一点是对的,相对强度高,
第二表面质量,无法达到切削丝锥的光洁度和,完整度,这个挤压是无法达到,切削加工螺纹,表面质量好很多,
第三,挤压无法达到切削的深度,比如,M8丝攻,攻45钢,可以攻150深,这个是受丝锥强度限制,和冷却限制,切削丝锥的切削力约是挤压的25-30%。冷却效率也比挤压高,从强度讲,切削丝攻加工深度是挤压的3倍,这个你从哪来的知识,可不能误导人
第四,同材质,同样加工条件,同样加工材料的丝锥,挤压的寿命是切削的50-60%,你从哪来的数据挤压的高,比如说,M5丝攻,加工304,经验告诉我,切削能到300个,挤压可能是50可能是200,为什么,因为切削丝锥对材质要求低,挤压不一样,只要有杂质,立马断,
作为机加工20年的工作者,对挤压,和切削丝锥用太多了,多数材质,切削丝锥明显优于挤压,
第一点所谓的强度高,也扯蛋,大家都清楚,螺丝分为搓丝,和切削,发个图可以对比
两种螺杆,一种是旋风铣铣的,一种是挤压的,铣的不管是精度,强度,还是表面质量都比挤压的强太多,
作为机械人,要能分清楚网上的资料的对错,百度会害死人的,
比如作为机床,网上都说直线导轨精度,寿命,速度都优于硬轨,哪为什么加工直线导轨的母机要用硬轨,根据母机特性,产品比母机精度差一个等级,就是说直线导轨作为配件就比硬轨精度差一个等级,再说寿命,硬轨机可以做到不磨损,因为中间有油膜,关于速度,这个速度受到直线导轨珠子转速影响,比如珠子是4,假如60米,60/4/3.14*1000=4770转,对于这个转速,他过返向器时,根本不是转动,是滑动,所以磨损很大,硬轨反而相反,速度越快,他油膜越好,所以只要动力够,硬轨速度比直线导轨上限高,
现实中,不管是精度,寿命,速度,直线导轨都不如硬轨,更别说强度,抗震性,这个直线导轨差太多,差两个等级,
很多百度都是商家写的,也是资本写的,都是骗你的,
再比如汽车不管是抖音还是各种宣传,都说铝比铁好,实际上,铝是便宜,除了便宜,不管是强度,耐腐蚀质,机械性,操控,都不是铝能比的,钢的缺点是太贵了
以发动机为例,中缸,铝的材料成本跟铸铁差不多,铸铁贵5%左右,但加工成本,铸铁是铝的5倍左右,实际成本,铸铁贵1倍,这个是以机加工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
以车轮圈来说,铝也是比钢的便宜,比如钢轮做到精度,电镀硬铬,成本是铝的3-5倍,质量可能比铝轻5%,因为小车轮圈,铝要20MM,钢只要有3MM 就够用了,从使用的角度讲,钢轮几乎不可能坏,不可能,对比货车轮圈,他会坏吗,但小车,每年高速上爆很多,
但现实社会中,都是宣传铝好,铝贵,作为商家,他永远是用最便宜,最易加工的材料,不可能给你好的材料,

网友:
挤压螺纹对螺孔距边缘的距离,也就是壁厚的最低尺寸要高于切削螺纹。

网友:
其他人说了不少。我补充一点,挤压螺纹不产生铝屑,强度较高,一般用于比较软的材料,比如铝合金等。

网友:
优点和缺点都是相对的,在选择丝锥时,应综合考虑,避免一刀切。

楼主:
春哥分析的很对!!!!!!

挤压把牙挤坏都有可能!!!  挤压技术应该是老技术了!
一些图纸要求用挤压的牙!  佐计图纸太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哥分析的很对!!!!!!

挤压把牙挤坏都有可能!!!  挤压技术应该是老技术了!

你的理解又是错的。并不是老图纸才要求挤压螺纹。有些零件要求没有铝屑。可懂?
现在有很多地方依然要求挤压螺纹。

楼主:
要求没有铝屑???什么意思,请给个实际案例讲讲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的,往往落地的时候一堆问题。

挤压螺纹就是,说起来是高强度,但实际应用因为控制不好反而会一堆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底孔做小了导致螺纹受损,检验还查不出来,到装配的时候整条螺纹都脱落。

以下是我在其他论坛看到的一个问题以及我的答复:

问题:产品终端安装使用后,牙纹受损,螺丝无法锁付。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 通止规OK,但是针规检小径是NG的(产品加工工艺:铝压铸件Φ 7.4的底孔,挤牙丝锥M8螺牙),小径按6.9定义的

答复:针对你这个问题现在我比较清楚了,应该是你挤压螺纹前的钻孔底孔直径不合适引起的。如果是装配后螺牙掉落,就是底孔直径太小了;如果是装配后脱扣,螺牙没有掉落,就是底孔直径太大了,可以自行测试一下。
原理就是底孔小挤压的时候过多的铝屑互相挤压已经伤害了螺牙根部,强度不足;底孔小的时候挤压出来的螺牙高度不够,容易脱扣。
至于通止规合格但针规不合格,结合螺牙图片可以很容易理解,同时也有专门的小径通止规,可以找量具厂家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