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4-05-13):
耐150度以上高温 耐磨,尺寸稳定性好 看上去不像尼龙

楼主:
还比较硬

网友:
聚氨脂

网友(点评):
聚氨酯有多种,或者其他高分子材质。比如PEEK。太多了。不好说

网友:
这个拿去做成分分析

网友:
电木嘛

网友(点评):
不像电木

网友:
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点评):
烟草行业 要求无毒

网友A:
行业、工况,作用。 你跟我们搁着拍个方向盘猜车呢,

网友(点评):
烟草行业 托带用

网友(点评):
这个比方向盘抽象

网友:
peek或者PI,我手上有一块PI也这个色,耐热250+

网友:
聚醚酰亚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业、工况,作用。 你跟我们搁着拍个方向盘猜车呢,

那个,拍个方向盘还真能猜出来车!

网友:
PTFE或PEEK等

网友:
PEEK吧?
没见过这种颜色的PEEK,但是要做各种颜色应该不难
颜色像PEI,但是PEI在受热后容易起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拍个方向盘还真能猜出来车!

加大难度,拍个车上的螺丝,能猜出来?

网友:
耐高温又耐磨 可能是PI或者PEEK 但是PEEK一般是浅棕黄色的 这个颜色更像是P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大难度,拍个车上的螺丝,能猜出来?

你是没在车友群呆过,就拍个门把手都能猜出来车,也真特么佩服!

网友(2024-07-08):
包胶轮 上用的可能是 聚氨酯

网友(2024-08-08):
注塑的聚氨酯

网友:
感觉像聚砜

网友(2024-10-01):
不懂,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