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筋板上孔是不是一定要小于筋板的厚度?

楼主(2024-05-13):
这个是个3块板的焊接件,然后再加工孔。筋板厚度6,要钻个φ8.5的通孔。钻头钻到筋板的时候按理说也不会偏的,因为筋板上还有两段圆弧限制着钻头的。我的问题是这个筋板厚度,孔大小是容易加工的,是吧?

网友:
不懂。但车间说,钻孔要避开筋板

网友:
这也是没谁了。
你自己找块6个的板子,用8.5的钻头钻下,就可以感受了。

网友(点评):
上CNC锣就行,反正花的是老板的钱

网友A:
不往筋板上打孔,避不开就把筋板分成两块,反正打完后也是两部分

网友:
钻头是很难了,如果还在设计阶段,建议改变思路

网友B:
铆焊的偏差两三毫米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几乎肯定要偏的,钻孔工人没骂娘吗?
孔径比板厚还大,那筋板还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铆焊的偏差两三毫米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几乎肯定要偏的,钻孔工人没骂娘吗?
孔径比板厚还大,那筋板 ...

没锤他就好了

网友:
不怕,电火花轻松搞定

网友:
1.你这加工完,中间的板不就变成2块了吗?
2.轴不剖孔要剖,你这图也是没谁了。
又难做又不合理,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放根钢管不行吗,这设计

网友C:
别的都且不说。原文:“钻头钻到筋板的时候按理说也不会偏的,因为筋板上还有两段圆弧限制着钻头的。”
请问你这孔还没有打,筋板上的圆弧是如何限制钻头的??

网友:
别钳工干,上加工中心铣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往筋板上打孔,避不开就把筋板分成两块,反正打完后也是两部分

支持、必要的话可仿真计算一下

网友D:
其实现实中很多会遇到这种的,不注意的时候就忘了在筋板上开槽了,工人钻的时候断钻头了就会找上来了,有的可能就要骂人了,这时候只能脸厚一些,陪着低头哈腰的,完了说马上改图纸,就这么个事。设计时多注意就好。当钻孔比较大的时候,我自己干过26-30的孔,钻过你这种下面是筋板的情况(当然也是设计时是忘了的),其实稍许的偏心钻筋板上也是能钻的(切削到焊缝时要控制一下切削速度),反而要攻丝时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一半在筋板上的一半是空的,这个时候特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的都且不说。原文:“钻头钻到筋板的时候按理说也不会偏的,因为筋板上还有两段圆弧限制着钻头的。”
请 ...

他的意思是,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孔,但还是有2段圆弧可以限制钻头不跑偏。。。想当然了。

网友:
机加老哥没带着卡尺揍你吗

网友:
你这个孔这么深,还在筋上钻,三块板的厚度还不统一,搞不懂啥苛刻条件限制了你需要这样焊接

网友:
装配师傅,手打伤了的时候,你就晓得行不行了

网友:
2015年就注册账号了,马上就2025了……

网友:
铣床上铣刀是没问题。钻头嘛,自已试一下呗。

这设计,就像一根长木头,非得沿着轴线钻一个孔。。。。。。哪个方向也比轴线上钻孔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现实中很多会遇到这种的,不注意的时候就忘了在筋板上开槽了,工人钻的时候断钻头了就会找上来了,有的 ...

这个工况当时是,这里需要个沉下去的M8螺钉,不能高出上板平面,穿过上下板上到下面一个零件上。上板筋板下板当时选5、6mm强度什么的就满足要求的。然后上板5mm那种圆柱头M8还差3mm多沉下去。就想加个筋板吧,用筋板加工那个14深8.5的沉孔,然后就弄成了这样。后来我们图改了,不用那种圆柱头螺钉了,用锥形沉头的M8,这样5mm深度就够沉下去了,另外把筋板移动位置,孔不过筋板了。

网友:
看你们发上来的图纸没几个正常的,都什么大师设计!

网友(2024-07-16):
这种图纸拿去车间就是找骂的

网友:
钻比较困难,建议分开或者铣孔

网友:
为啥筋板不改成两块呢

网友:
两个面打穿丝孔。上线切割,也能做。你这设计图出来,到工艺这里审核一下,就知道车间能不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