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的问题:升降物体的电磁铁选择

楼主(2024-05-13):
如题,应用场景为某物体竖直升降,不设置其它自锁机构及装置,只采用电磁铁。假设物体重力为G,电磁铁吸力为F,电磁铁与固定板之间摩擦系数为u。

请问是否应满足uF>G,物体才不会坠落。

网友A:
升降得有加速度吧,这个需要力吧;另外升降的时候摩擦力方向得考虑吧,把这些受力分析画出来,取最大的力就是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得有加速度吧,这个需要力吧;另外升降的时候摩擦力方向得考虑吧,把这些受力分析画出来,取最大的力就 ...

升降其实是用电机跟齿轮齿条的,电磁铁主要是起固定的作用。虽然电机有抱闸,但是需要再增加一个电磁铁增加可靠性。主要是想问一下电磁铁在这种使用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乘一个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uf>2G 以上,电磁铁的电路也要可靠保证,电气的不如机械可靠,比如继电器不良、线路接触不良、线圈烧等等。

网友:
电磁力的方向是水平的,重力向下,肯定是静摩擦力大于重力才能固定住

网友:
uF>n个G,物体才不会坠落。

网友:
做平行气动加持机构一般的安全系数是10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