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需要做一个圆柱开口销自动上料的机构

楼主(2024-05-13):
需要每次自动冲一个销钉进入产品,一个销钉一个,想要做一个自动上料的机构,没有思路,求大神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开口销,注意纠缠

网友:
可以参考螺钉的上料啊,一般用振动盘,再配合夹紧定位机构

网友:
开口尺寸影响缠绕,确实如楼上所说要注意。其他方面可以参考:

网友:
我知道哪里有这种机构,但是我不会画。
发动机缸盖生产线的导管上料机构,就是这种。很多非标公司都会做,非常成熟的产品。你可以找找。

网友:
简单的很。阶梯上料,振动盘上料, 类似螺丝机的供料系统,转盘供料,或者小机械臂装夹,压入,简单的很。不过要费点心思。

楼主:
目前的手动机构是这样,想做个自动上料的,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那个打螺丝的自动上料机,大家有见过吗,用在这上面现实吗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震动盘厂家做  直接买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