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4-05-13):
因为某些原因,要将原来的直流减速电机更换为伺服电机,但因为空间狭小,伺服电机无法加装减速器。再扭矩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让伺服电机一直在低转速情况下工作吗。减速机的减速比为1:18。

网友A:
伺服电机要考虑转动惯量哦,你原来速比18,现在取消了,负载的转动惯量超出了伺服电机本体转动惯量的多少倍,这个你要计算清楚,否则后面就是失败的设计

网友:
可以,确定要换电机的话就抓着供应商一直问

网友:
伺服电机通常是永磁转子,绕线定子,所以允许长时间零转速(锁定)。所以说长时间低转速是没问题的,只要扭矩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能否采用齿轮传动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一直在低速工作,比如3000转电机 ,可以一直在0.0001转工作,
一般减速的目的是为了增扭,如果你需要3N/米,而伺服电机 是3N/M,哪就可以一直以0.0001转/分工作,

网友B:
低转速没问题,主要看转矩,你原来用18倍减速,这样更换的伺服转矩还够吗?

网友:
用伺服电机惯量比计算比扭矩计算更重要

网友C:
原来的电机能装上,减速机直角型(90转角)的应该也能装进去的。
1.没有提供减速电机的功率,只给个减速比 是计算不出来任何东西的。
2.伺服电机除了满组转矩要求以外,还需要满足惯量,速度参数(速度可以通过更改脉冲当量提速,缺点嘛上位机控制时不是1:1的)

网友:
惯量和扭矩满足

网友:
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输出,速度低转矩不会增加,超过额定转速转矩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转速没问题,主要看转矩,你原来用18倍减速,这样更换的伺服转矩还够吗?

差一点,改了齿轮的变比,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电机能装上,减速机直角型(90转角)的应该也能装进去的。
1.没有提供减速电机的功率,只给个减速比 ...

好的,谢谢,我去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要考虑转动惯量哦,你原来速比18,现在取消了,负载的转动惯量超出了伺服电机本体转动惯量的多少倍 ...

我去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