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能不能当成振动电机用?

楼主(2024-05-13):
如题,步进电机能不能让它频繁正反转,实现快速往复运动?

网友:
不能吧,结构与发热量很大吧,一般是音圈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特点是启停略慢

网友:
为毛非得正反转。。。。。轴上加个偏心块,一个方向使劲转不一样效果吗。。。。。。难道你会认为手机的振动电机,会是正反转?

网友:
频繁正反转 这个频率是多少。步进电机一般启动时间0.1-0.2秒左右,

至于振动 激振力需要计算惯量

网友:
工地用的夯实机了解一下,偏心轮重点

网友:
看频率
看精度
频率高发热大
精度考虑步差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震动电机。

网友(点评):
淘宝说:微型直流震动电机 最高转速8000转 24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