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连接万向联轴器swc两端的联轴器没有标准件?

楼主(2024-05-13):
如图,比如swc120BH万向轴两端各需一个半联轴器和轴相连。这个半联轴器是否有可选择的标准件直接买来?大家是设计为加工件还是在哪里购买?谢谢!

网友:
我是加工件,出图。

网友:
这种标准化还没到这种程度,不是技术难度的问题,是这边的结构千变万化的,有些直接连接到了另外的齿轮链轮什么的,不是单纯的半联轴器,所以还是自己设计出图吧

网友:
半轴头直接出图就行了,你定义好材质,热处理等信息,半轴内孔直径键等相关信息,人家自己联轴器厂家会弄得 ,这种最好给联轴器厂家自己做,也可以自己设计出图机加,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东西加工要掏内孔太麻烦了。还要钻孔。件数少时加工成本太高。所以才希望有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