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蜗轮蜗杆装配干涉问题ansys有限元模型解决方法咨询

楼主(2024-05-14):
第五届“高教杯”机械类的模型,想用于ansys静力学和瞬态仿真蜗轮蜗杆传动,装配体在solidworks上干涉检查有两处干涉,0.9mm^3和0.88mm^3如图,怎么样能消除这个干涉呢?或者有限元模型上如何处理这个干涉?
附上干涉截图和蜗轮蜗杆的零件图

干涉截图1

干涉截图1

干涉截图2

干涉截图2

蜗杆零件图

蜗杆零件图

蜗杆几何参数

蜗杆几何参数

蜗轮零件图

蜗轮零件图

网友A:
蜗轮建模准确吗?如果是近似建模可能就会干涉

网友B:
你这齿轮模型不干涉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齿轮模型不干涉才不对

我没用渐开线建模齿形,这是干涉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建模准确吗?如果是近似建模可能就会干涉

没用渐开线建齿形

网友C:
SW:移动+碰撞

网友:
模型建错了可不得干涉吗。蜗杆齿形是梯形的话,蜗轮端面齿形应该是渐开线,而非也做成梯形。另外你这个蜗轮好像也没做出螺旋角来。

网友(2024-06-27):
齿形不行

网友(2024-08-11):
插件建模蜗轮肯定干涉,蜗轮除了中间截面的齿形是渐开线,其它截面都不是;而插件建模都要用用扫掠等,这建出来都是近似的;所以装配后肯定干涉。要想不干涉,蜗轮必须要准确建模,实际使用可以考虑用模拟加工法来获得蜗轮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移动+碰撞

您好,请问你可以具体说一下么,我也遇上这种问题了

网友(2024-11-06):
可以利用方程式进行建模,利用渐开线和螺旋线进行精细建模

网友:
齿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