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孔的可更换刀片的丝锥,国内有做的吗?附图

楼主(2024-05-14):
描述是这样的,外语翻译过来可能不太准确
在采暖散热器的自动装配线上的螺纹设备。
攻丝由TBT/B -1 " SX(DX)框架和BTA-1 " -SX(DX)-ASS硬合金板组成。
转速为每分钟2500转。

切割板由硬合金制成。
采用集中供应润滑冷却液。(从M12孔)
切割螺纹-全剖面55°。标准螺纹:管状圆柱形英寸螺纹(惠特沃斯-55°)BSW。等级为B。
螺纹步距- 11 tpi。
加工材料为AK12M2铝合金。

因为客户在国外,可能没法寄到国内。
各位大佬们见过吗?哪个厂家做这种的?

网友A:
螺纹铣刀。国内有卖的,一般是外国品牌。各大刀具公司都有卖,比如肯纳,山特,瓦尔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铣刀。国内有卖的,一般是外国品牌。各大刀具公司都有卖,比如肯纳,山特,瓦尔特等。

似乎跟铣刀不一样。铣刀的梳齿是一平的。这个齿是丝锥那种

网友(点评):
这种款是叫螺纹铣刀,加工中心上用来铣螺纹的。找国内的肯纳/山特经销商问问,国产的也有,名字记不住了,晚点问问

网友(点评):
你说的梳齿类型,是用来铣面的,也是铣刀的一种~

网友(点评):
国产的锑玛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Utensil Breit于1986年在意大利布雷西亚成立。它在精密机械工具和插入件领域拥有30多年的经验。
生产专用和标准工具。
硬质合金、陶瓷和金属陶瓷制成的特殊和ISO插件。
我们专业生产与散热器加热加工相关的工具:
铝制散热器
铸铁散热器
双金属散热器

电话:(+39)030 2303551
电子邮件info@utensilbreit.it - breitute@yahoo.com
总部:Via del Lapidario 20-25134-布雷西亚-意大利

如果你有需求,可以给这家公司发邮件。

网友B:
国内肯定没有,我工厂,现在还用日本二手铣刀,和德国三手铣刀,比国产强1000倍,
你脑子 想什么,国内有做吗,你脑子 得进多少水才能问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肯定没有,我工厂,现在还用日本二手铣刀,和德国三手铣刀,比国产强1000倍,
你脑子 想什么,国内有 ...

国内市场上很容易买到,但基本上是外国品牌,比如肯纳,山特,瓦尔特,OSG,EMUGE等

网友:
螺纹铣刀,不是丝锥!

网友:
国内有做刀片式丝锥,效果怎么样,能不能做这么大不了解,也没用过,丝锥,整体螺纹铣刀,机夹螺纹铣刀都可以,何必纠结国外的呢,价格贵交期长。

网友(点评):
我还是没找到。请问你有了解的厂家吗?谢谢

网友:
你们是外贸公司?

网友(点评):
嗯是,做国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