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基准标注方式是合理的嘛

楼主(2024-05-14):
这种基准标注方式是合理的嘛,两轴承位做一个基准了,正常来说不是两轴承位两基准,全跳动A-B吗

网友A:
你说的对

楼主:
附图

网友(点评):
看着别扭,不是机械专业的人画的。

网友(点评):
这个,我只能说你把机械专业的人想的太好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

看得到图片吗

网友B:
看标注不是本地人

网友:
看着别扭

网友C:
画图的人偷懒了,反而引起误会。2个D5外圆应该分别标注A/B基准,轴类零件常见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注不是本地人

欧洲客户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图的人偷懒了,反而引起误会。2个D5外圆应该分别标注A/B基准,轴类零件常见标注

这样吗,谢谢!

网友D:
问一下圆柱度公差后面的CZ是什么意思啊?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圆柱度公差后面的CZ是什么意思啊?迷糊了

【新提醒】请问平面度后面的CZ代表什么含义?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我是参考站内这个理解的

网友:
我感觉也可以,只要能标注清楚意思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圆柱度公差后面的CZ是什么意思啊?迷糊了

全跳动测的是表面要素,切记不能和标注的尺寸凑在一起。。。。。。。。

老外的图,也水得一逼嘛。

网友E:
圆柱度,也是表面要素,一般没基准。。。。。。

网友:
看不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柱度,也是表面要素,一般没基准。。。。。。

哈哈,这个基准有其他形位公差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