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标注

楼主(2024-05-14):
如图 同轴度错误标注,请大家指点

网友:
0.02前面的φ呢?

网友(点评):
同轴好像不需要,但公差和基准的位置反了

网友A:
新国标AB标准用方框实心三角,同轴度标注线与尺寸线重合,0.02前加φ,φ0.02和A-B的位置换一下

网友:
1、同轴度是指中心要素,形位公差要与标注的轴颈尺寸线(φd)对齐。
2、形位公差规则,先是图形符号,其次是大小,再后面是基准,也就是你的0.02得在第二格里而不是第三格。
3、上面同学说了,同轴得加φ

网友:
标得不错,这要标是对的,多个基准,代表更精密

网友:
A和B自身不同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国标AB标准用方框实心三角,同轴度标注线与尺寸线重合,0.02前加φ,φ0.02和A-B的位置换一下

这位老兄说的对

网友:
截取来自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都不对呀,跳动,不是同轴度,同轴度是以基轴对测量轴的偏离量。

网友(2024-06-28):
不带直径符号的同轴度  默认为带直径符号 有这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