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设备SEMI单开门尺寸规定

楼主(2024-05-14):
求问各位大佬,有知道半导体行业检测设备的尺寸标准的吗?想找一下单开门的最大尺寸是多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A:
这还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标准?

不确定,我想单扇门总不能太大吧

网友B:
600X800应该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X800应该问题不大的

我想设计一个800*800的,心里没底

网友:
一般不是很大

网友:
保证不摆动变形就行,实在不行加加强筋,主要还得考虑开门后占的空间,不能产生其他不良影响,比如靠墙开不了那么大或者太大挡住人行通道

网友:
我只知道SEMI认证对于设备的电气控制柜有一些设计要求,电柜门的要求包括开关权限限制、尺寸限制、开门角度限制等等。而对于其他地方的门板的,好像是没做要求。

补充内容 (2024-5-21 13:35):
查了一下个人笔记:“电气控制柜建议门宽不差过900mm,并使用铰链,开门角度至少95°;开门需用钥匙或其他工具、或柜门连锁断电开门,若无钥匙无连锁,电柜内部带电体应满足IEC 60529标准中IP2X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