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结构可以防脱

楼主(2024-05-14):
现在用的是一圈开口弹簧线,强行敲的话可以敲出,用轴的话,太短了,不太合适;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结构可以防脱?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我知道,但我不说,只看。

佛曰,不知所云

网友A:
开口簧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簧最好,,,,,

用的是开口簧,还是能敲出

网友:
准确的说,完全没明白到底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