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批量生产一般怎么加工?

楼主(2024-05-15):
材料就是普通45钢,外径12mm,方头10x10m

网友:
貌似和加工螺栓标准件类似

网友:
冷镦自动钻孔倒角

网友:
量大可以开模冷镦出来的  量不多就车削加工

网友A:
冷镦加仪表车  一个几分钱的加工费吧   冷镦模具 预估顶天6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镦加仪表车  一个几分钱的加工费吧   冷镦模具 预估顶天6K左右

问题是什么样算批量?
给你做10个也是几分钱的加工费吗?要是10W个呢?不知道这帖子的意义何在?

网友:
洋山机,一个5分钱,铜的,不要钱,

网友:
当然是转包给尹志春这样的黑作坊老板,让他去坑打黑工的,。

网友:
精拉方钢车,,,,,

网友:
从网上选购差不多的再改造一下,当然,表面得自己处理。